楼主(2005-11-14):
1\如果在220V的电压下,火线直接与地线相连会怎么样?
2\零线和火线有什么区别
3\保险丝断开有哪些原因
4\如果用电器的两端都接上火线会怎么样?为什么?

网友A:
初中生,在校吗?未成年!勿动!1.跳闸.2/零线在三相平横下是零电位,火线即是相线对零线电压是220V.3/短路,过载,.4/是同相没事,异相烧坏或起火.

网友B:
1:对地短路
2:对地无电压、对地有电压
3:过流烧断、因不断膨胀又冷却后自然松开
4:如果同相,用电器不工作;如果不同相,有可能过压烧坏,有可能工作,看它的工作电压。

网友C:
支持一楼的朋友.小伙子电可不要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