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我公司一台802D数控车床突然出现操作面板故障报警,经查,发现PP1板的一个排线插座边上的元件烧了,可能是保险电阻,而PP2板同样位置的插座没有用,周围电路完好,能否将两块板对调使用,请那位高手告诉我,先谢过。

网友A:
接到PP2上,改地址不就行了?

网友B:
应该先查明故障原因再说,否则pp2恐怕也难民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