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我在设计一个自动设备,在编写换画面时不能正常换画面,我在生效位设为M2000 ,触发位M2002,在程序上也编写了,但就是不能正常运行
有要写工控程序的请联系我

网友A:
请查阅相关手册,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台达好像与HITECH相容吧,把画面编号送到画面跳转寄存器就好。

楼主:
已经搞好了
有要写工控程序的请联系我

网友D(2012-09-17):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
搞好怎么不和大家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