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软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5-11-14):
请教各位老师,软启动器的使用范围。两千多瓦的风机电机有必要使用软启动器吗?

网友A:
2千多瓦 还是2千多千瓦?
2千多瓦的话,功率很小,估计电网容量应该可以承受,没必要。
要是2千多千瓦的话,风机类负载,用软启可能电流性能更好些,对电网冲击较小,采用软启示个不错的选择,就是价格较高。

楼主:
谢谢我仔细看了是只有两千瓦。这是个风机电动机的启动器

网友B:
软启动是比星三角转换效果更好的一种降压启动,防止大功率电机启动是冲击电流太大对设备造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