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发上发现图画错。明天再发。

楼主:
图来了,请大家给解释一下,好象很简单的控制,为什么 弄了那么多步。

网友A:
按一下输出,再按一下停止输出.只有这样编啊.

网友B:
用一只按钮控制启停

楼主:
谢谢2 位朋友,想来也是这样。手中只有富士NB0的,用这几行做试验 ,第一行里的PLS不知什么意思,就用(M503)代,不能运行。请教这PLS是什么 ?富士 的这条应该怎样写?

网友C:
PLS应该是脉冲指令,或有的叫微分指令,只有用这样的才可以一个按钮控制起停。

楼主:
原来富士的是这样的。
可以在我的NB0上通过了。
谢谢rocke!

网友D:
pls是上升沿触发。

网友E:
楼上说得对,不过你发的图看不清

网友F:
三菱的用交替指令不是更简单吗?
LD X01
ALTP M503
LD M503
OUT Y027

网友G:
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H:
其实用一个指令ALT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复杂

楼主:
ALTP指令确实简单,又学到一手。不知富士NB0的有没类似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