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5):
我公司有台200KW的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经常发生有关直流环节电压过高,而致使变频器停止运行,且报故障,在检查中,我们发现供电电压在正常范围,引起直流环节电压过高的真正原因在哪不清楚,只是猜测与滤波电容有关,请问各位有处理过此类问题的同行吗,谢谢详告! 另外:我把这个直流环节电压检测回路断开对变频器运行有多大的影响呢(前提是供电稳定)?

网友A:
应该是直流电压检测回路有偏移,如果断开的话,短时间好像可以,最好是把检测回路维修好,毕竟是个变频器的保护功能。

网友B:
不要盲目屏蔽此故障。直流母线电压高与不高,不能仅靠供电电源的检测来判断,要实际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真的高了。直流母线,是很好测量的。根据测量结果,再决定是屏蔽这个假故障,还解决这个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