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输出问题

楼主(2005-11-15):
我是菜鸟,近日工作中因为需要用DCS的DO输出控制一个5VDC继电器但是没有多余DO点就想用AO输出代替DO,不知道是否可行,AO输出20mA信号。DCS是HC900

网友A:
看到了,想了想,也可以,继电器一般是看多大的电流可以让它吸合。以欧姆龙为例一般电流只要大于7mA都可以。不过最好是用24V继电器,因为AO的输出是24V,4~20mA。在程序里把需要输出的那路AO做成当信号来的时候直接给定最大输出20mA,欧姆龙24V继电器的线圈电阻一般都在600欧姆左右,相当于一个传感器,一般不会烧坏,试试吧

网友B:
其实串联一个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