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怎么转送给GP2500?

楼主(2005-11-15):
我的PROFACE型号是GP2500,我想用CF卡把PC机上拷贝下来,然后再用CF卡DOWNLOAD到GP2500上怎么做呢?

网友A:
1 在PC上指定CF folder
2 使用Transfer中的选项进行数据备份
3 将CF folder中的内容拷贝到CF card
4 在GP的CF插槽上把第一个SWITCH打到ON,然后将CF卡插进去(不带电操作)
5 开机启动GP,以后操作好像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B:
lou上的哥哥要是加上图片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A:
呵呵,本人十分懒惰,所以图片就由你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