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膜屏问题

楼主(2005-11-15):
我公司新进的IMA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其中一台设备的触膜屏发生偏移,最下面一排的按键无法按到,触摸屏是意大利Tattile的,请高手赐教,多谢啊!!!!!!!!

网友A:
有想过用HITECH的吗?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请找机器制造商洽谈,或者还可以必改用其它品牌的屏。

网友C:
proface 是不是在出入程序之后才变成这样的.如果没有那么可能是硬件有问题,可以用电子多功能测试仪检测一下硬件电路,如果画屏则表明有干扰,应重点检查电源及高压还有是否属于EMC EMI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