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5):
变频器控制面板上显示电压为380V为什么电机接线端侧测量为为401V,这个为什么呢?是不是电压补偿的问题?(之前已经恢复出厂默认值。)

网友A:
你是用什么仪表测试的电压?一般的仪表测试变频器是不准确的,受到高次谐波的干扰.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变频器是自动在控制面板上显示的,电机接线端电压用的是万用表测出来。
那么万用表测电机电压要离变频器多远,高次谐波才能对这个测量没有影响呢?

网友C:
如果你量的是变频器接的电机的话.不管多远多近你量电压和电流都是不准的.
因为一般的万用表都是在50HZ下工作的

楼主:
老兄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电机端电压和变频器显示电压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万用表没测准而已,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