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7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5-11-15):
我在二次无源的4--20mA仪表使用时,发现有一标有S47的SOT23-5封装的芯片被烧坏了,但不知是什么芯片名,所以无法修理,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2007-07-11):
我最近也看到了这样的芯片,束手无策啊查不到~~哪位大侠知道了告诉一下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