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5):
因要改造一台设备,缺少两组用来检测涤纶长丝(半透明状,粗细和头发差不多)存不存在的传感器,两点间距离大约在1-1.5米之间。普通传感器不好用,只对头发丝有效。请各位给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适合该检测工作。价钱大约多少。
   谢谢各位回帖!

网友A:
我有用过OMRON 的:
发射(E3L-2LE4)
接收(E3L-2DE4)
再加一个Autonics 的传感控制器:型号:PA10-U配合原机的PLC即可控制,效果不错。
距离可达2M。大概一套2千左右元吧。

网友B:
楼上可是专业了,确实不错,可以直接连接PLC了,NPN输出

楼主:
谢谢两位的详细介绍。

网友C:
可以考虑用LEUZE槽型光电
检测透明物体完全OK,透明的头发丝细小的均OK.

网友D:
我记得基恩士(KEYENCE)有一款探头可以完成楼主的检测任务,具体型号我忘了,上次它的销售人员给我演示过。

网友E:
用微动开关检测,不过被检测物承载一定的力(极微)

网友F(2006-01-06):
可以用基恩士FS2光纤传感器试一下,如找不到可以联系宋先生13803805831。

网友G:
检测距离1-1.5米,直径小于0.1毫米,半透明物体应该非常难于检测。估计丝还是在晃的。
虽然没有试过,但是楼上介绍的效果应该不理想。楼主最好能降低条件,比如减小检测距离或者对丝材限位。

网友H:
用LV-21A/LV-H62可能可以,这个检测用传感器有一定的难度。或者用FS-V21R/FU-50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国产\进口的探丝器有很多种型号,几乎所有的长丝厂都配有,可以检测DT、POY、FDY、DTY等长丝束或单丝,纤度25-300都可测得出,不过是接触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