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5):
我们公司用的全是蓝,红,黑,黄绿混色,这四种颜色的电缆 ,我对电工是外行,不知道这些颜色的线分别接三相电的哪一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三相电源到断路器在到电机是怎么样接线的呢(三相电) 谢谢各位

网友A:
蓝,红,黑,色随便接三相电那相;黄绿混色接地,先接断路器后到电机。

网友B:
同意二楼的

网友C:
按二楼的说法接就OK了

网友D:
2楼是对的,混色的是地线,标准线的颜色是黄绿红(从左到右的顺序)

网友E:
注意电动机的转向(相序)

网友F: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只要看线的直径,如果3根线一样粗细,另一根比较细,那末细的零线,3根一样粗细的是接火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相序的问题 三根相线是怎么接的呢 哪个颜色接哪相 还请各位告知

网友G:
黄A相,绿B相,红C相

不过要是两组电源并相的话最好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G:
另外4×1mm(4×2.5mm类同)的电缆都是一样粗细的,可要分明白了。

网友H:
把上面的总结一下就OK了,判断零线的方法一般就是黑色和花色的,要不就看线径吧,最细的肯定就是零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