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西门子PLC

楼主(2005-11-15):
CPU 214-BD22-0XB0与232-0HB22-0XA0连在一起使用,  CPU 214-1BC01-0XB0与 232-0HB22-0XA0可否连在一起使用???

网友A:
看说明嘛?

网友B:
好象是不行把。CPU 214-1BC01-0XB0 这个是特别老的淘汰产品了。.

网友C:
CPU 214-1BC01-0XB0我都没见过

网友D:
不行,接口不一样

网友E:
呵呵;
CPU214与CPU224完全不同,所以后面的模块也不一样,不能通用;

网友F(2005-12-26):
214总线连接是一个连接块,224模块总线是软线排
总线结构是否相同是未知数,22X模块就配22X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