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5):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公司用到好多西门子6RA70系列的直流调速度器(配合S7-200和EM235),
用来控制拉丝或收线电机(漆包线行业,拉丝:把粗的铜线穿过模具孔,用电机带动拉细,收线:把拉丝电机拉细的铜线卷绕起来)
这个过程采用闭环控制,
我想问的问题是:调速器参数应如何设置,即哪些参数是必要又重要的!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此问题不会有人回答,除非是这些系统的设计者。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结构、个性化要求。并非是千篇一律的结构。谁知道你的系统都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建议!我再把我想得到的结果说清楚点:就好象变频器参数,一般设:1。加减速度时间,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普通场合),那么直流调速器又又哪些像这样的参数?????

网友A:
哦,交流的控制都是从借鉴直流的控制而来的。斜坡函数的设置,直流控制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