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通讯线能否制作?请赐教,多谢了!

楼主(2005-11-15):
有事来相助

网友A:
S7-200互相之间的通讯线可以自己做,但是PC和PLC的通讯线自己做难度是否大了点。如果老兄愿意自己打板做一个RS232-485转换器,我鼓励一下。

网友B:
要做的话必须必一个RS232/RS485通讯转换器;
还是买现成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