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5):
我现在用PLC 控制步进电机,买了一块驱动板。需要用PLC 给方向信号,信号高电平正转,低电平反转。我现在想按启动开关后,电机能正转几秒再反转几秒,这样循环下去。也就是希望PLC 输出的信号能高低电平周期性跳转 ,并且周期可以根据需要设定。我知道用PWM 可以输出这种信号,但周期只是固定的几种。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用专门的脉冲输出指令啊,送下的我没用国,不过应该有吧,PWM不是用来驱动不金惦记的

网友B:
FP0用F168指令可以驱动步进马达。很简单。看看手册

网友C:
用F169指令很好用,信号高电触发Y0正转,信号低电平触发Y1反转,周期用定时器,改变时间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