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零线问题

楼主(2005-11-15):
零线就是三相星型负载和三相星型交流电压中间的那根线,在负载对称时是不会有电流的,主要是负载不对称时就有电流流过了
 那么请教,在市电中,一般家庭用户只是接入单相的,理论上零线就是有单相电流留过的楼,但是我又查到室颤电流(人触电死亡的临界值)如下:
     100mA.0.5s   400mA.0.15s
 应该说单相电流高于这个值是普遍的吧,那么就是说如果握住零线的话也会触电死亡喽,请教各位电工师傅,到底是不是这么解释,如果不是又应该怎么理解市电里的零线呢

网友A:
如果你两手是串进零线里,你肯定会触电死亡的!

网友B:
一般零线必须接地没事,并且不准接入保险,如果有三相不平衡零线电位位移负载小的电压会升高,危险!!!

网友C:
在单相电路中零线是工作零线,根据能量守衡的定律工作中流过火线的 电流也是流过零线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