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性能吸盘!

楼主(2005-11-15):
请教各位那个厂家的吸盘比较好?FESTO还是SMC?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A:
SCHMALZ的很不错!FESTO和SMC虽然好,但是品种单一,一般的应用还可以,对有一定要求的场合就不一定适用了,SCHMALZ的东西很多,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泛,推荐你使用!可以到这里看看,www.shzcsd.com.

楼主:
zcpub:谢谢你了!网站我去看了,真的很不错。正在做一个机器人的拆垛项目,上面的FX系列很适合我们,不知道您是众诚士德的,还是其他公司的,希望能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A: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打网站上的电话联系,找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