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电缆接头问题

楼主(2005-11-15):
公司有一条5*95平方电缆在动工时被挖伤.不知怎样处理电缆的防水.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了

网友A:
一般用防水自粘带缠三层用塑料扁带缠三层即可

网友B:
接头用热缩件处理~~~~~~
如果是高压的就用高压角带包,如果是低压用塑料角带就可以了~~~~~`

网友C:
用热缩头,市场有买的。用喷灯烤,制作工艺按说明书来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在接好头后有一般的胶布包好。再把线路固定,再用高压硅胶将接头封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因怕下雨今天用环氧树脂把接头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有一条5*95平方电缆在动工时被挖伤.不知怎样处理电缆的防水.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了
也不问问人家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F:
高压的用高压胶带,低压的用普通防水胶带就可以了,问是多少伏的干吗呢?

网友G:
给三楼补充一下:为安全使用,保证生产,用环氧树脂密封一下!

网友H:
为了安全起见,一般是用普通电气胶带打底,用胶带打底的目的是怕带刺的线头将自粘胶带刺破,普通电气胶带只需两层,然后用自粘胶带再封2~3层。
切记,电线表面必须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