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1336F-BP300-AA-EN-L5 变频器闲置五年,使用时电流波动,幅度40A,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05-11-15):
AB 1336F-BP300-AA-EN-L5 变频器闲置五年,临时适用于90KW电机,使用时电流波动幅度40A,什么原因造成?参数原因,还是变频电容故障

楼主:
高手在吗?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断开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看是否平衡
               以及测一下直流电压,要有510v左右

网友B: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新的AB变频器有45KW,55KW和90KW,驱动引风机鼓风机和循环泵,鼓风机和循环泵变频工作正常,但引风机遇到电流波动过大问题,最大波动有60安培,波动周期1到2秒,请高手帮忙给些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