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15):
做电气检修的有没有电工懂得多啊

网友A:
这个不一定了,因为专业的区别,更主要的是看实践经验!

网友B:
电气检修=电工,电工不一定=电气维修。看干的多不多,这一行干的多才知道的多。

网友C:
答案是:没有。现在的电工有等级之分:不说技师吧,就是高级电工你看看他要有什么样的技术,高、低运行、维修、电子、电器、加热、制冷、液压、气动、电气、仪表、工控、什么PLC、人机界面、等等-----等等,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高级电工的话,可以说只要是电,应该都懂,但拉拉电线,打打墙,那也叫电工 ,就看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电工了。

网友D:
看你发几个贴子,回复一下,我经历的同事中有初中生(75年前)现在水平应该是技师级,做事吗,犹如在雪地里走路...................

网友E:
那也不一定阿,电工,仪表,电机,我们单位就是分开的了。但是笼统地说都跟电有关系。这一行就是多学多问了

网友F:
都差不多了,!!!!!

网友G:
什么叫着电工;能做带电的工作。要不那也能叫电工吗?

网友H(2006-04-08):
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