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1-16):
请问铜的导电系数是多少?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变化??

网友A:
铜的导电性能好,在常温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便于加工,化学性能稳定,不宜氧化和腐蚀,容易焊接。电导率(20摄氏度)(西/米)53x10000000.
导电系数一般受杂质的影响,也就是铜的纯度。冷变形的影响,温度的影响,温度越高导电系数越低,还有就是环境的影响,干燥空气不易氧化。在大量的二氧化硫,硫化氢,硝酸,氨和氯等气体的场合容易腐蚀。

楼主:
那铜的导电系数在常温下,排除一切外在影响的情况下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电导率(20摄氏度)(西/米)53x1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