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6):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刚入行的毛头小孩,最近我们周围经常有电线干地线被盗的事件,引起电压突然升高而使家用电器被烧怀,我想请教一下系统中不是有零线吗?为什么会地线短缺会使电压升高

网友A:
负载不平衡.几家的家用电器串联在380电压里.因N线是相通的.所以负载小的先坏.可一做试验把500W和40W的灯泡串联接上220伏电压.40W的灯泡亮.500不亮.电压喜欢加在负载小电阻大的电器上

网友B:
在三相四线的供电电路中,零线切断后由于各相的负荷不等,所以就实质是在串联,在串联电路中U=I*I*R,这就是电压上升的原因

楼主:
那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零线和地线是一样的么,是这样的么?前辈

网友C:
在配电系统中有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之分。在三相四线中如果N线断线三相相线电流不平衡的时候会发生中性点转移电压就会升高。在三相五线中其中一个是保护接地,让用电设备的外壳接地,防止发生人员触电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