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6):
求教!!!!!!!!!!谁能告诉我LW5-16P1586/6万能开关的触点是如何动作的?

网友A:
拆下来用表量。

网友B:
灌辣椒的水的注意了,人家是六氟化硫断路器,叫人家拆开量?晕

网友C:
你可以找一个同型号的元件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不不是6F开关 普通的万能转换开关16P1586/6代表的是开关能连接片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