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6):
GP577程序用软件转至GP2500后无法与PLC 通信,各位大虾不知哪里该重新设置

网友A:
1.相对应的GP型号要选对;
2.查看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 ........

网友B: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你需要在Transfer的Setting中把system screen选项选上。因为两者的一般通讯是一样的所以应该不用更改设置

网友A:
有时候通讯参数会莫名其妙地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