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5-11-16):
为什么步进电动机运行频率比起动频率要高的多.

网友A:
请问那个电机起动频率不高呀?

网友B: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 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 频率越高  反向电动
势越大  在它的作用下  电机随频率或速度  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  从而导致力矩下降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  空载启动频率  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
冲频率  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  电机不能正常启动  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  在有负载的情
况下  启动频率应更低  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  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  即启动频
率较低  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 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网友C:
请问楼上的大侠,如何解决步进电机的过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