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6):
[求助]普通控制箱如何能通过现场总线或者I/O接点与监控中心和BAS系统联接

我是控制箱的,可是别人要求要把,运行,停止等信号接入BAS系统呢!是要加什么模块?或者还是只用我引出无源信号就行了?请请教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线路很长,控制箱很多的话,我建议用总线的方式解决,
做法是:选择一种BAS中央控制单元支持I/O扩展单元,把输入,执行反馈信号(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最好吧执行情况,用传感器反馈回来)都变成I/O的输入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模块可以不用CPU(节约成本),如果BAs中央控制单元是采用ProfiBus、基金会现场总线等总线方式的话对I/O处理就省事了。
就一个控制箱,线不是很长的话,考虑到成本就不要用总线方式了,直接把线接到,中央控制单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