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05-11-17):
1.单相220V因为原线路没有地线,只好接在另外一条线路的零线做为地线.我想请问会不会有什么负作用.
2.2.5平的线电流为一般电流是20A,线有一点轻微发热.请问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在此先谢谢啦.谢谢.

网友A:
1:不如干脆不要地线。当漏电时起不到保护,而当零线因三相不平衡有电流通过时可能会点到人。
2:2.5平理论值可带32A,你的线可能达不到标称值。

楼主:
如果不要地线的话,平时就机壳外表就会有40V的电压,员工老是被电,此为大商场,我借用为地线的零线是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电压很稳一般不容易出先现零线三相不平衡。而且这根做为地线使用的零线极少使用。望高手再指教。

网友A:
什么设备啊?外壳带电不可以排除吗?一个系统内的零线不管你用不用电位都一样。可以考虑就近敷设一条地线。

网友B:
直接把机器外壳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同一楼上的,你可以在外壳上焊上个长铁条,将铁条埋地

网友D:
本人建议你尽快改正这种错误的接法.否则会有严重后果.且不论你是否用零线来平衡电压.要知道零线与地线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不可混淆.详细解答请看电工手册.

网友E:
就地解决嘛.外壳接地!

网友F:
个人认为,外壳接零(接地保护,接零保护是电器设备的主要的两种防触电保护方式)是可以的!起码可以保证了外壳不带“危险电压”了,这样做,顶多是在漏电的时候,造成开关跳闸而已,应该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影响的!

网友G:
多看书就知道危害多大了

网友H:
千万不要啊!看来你是在商场,那可不行啊,万一那个系统的接地系统出了问题,你就惨了!!

网友F:
这么多人,都说不可以,我就感觉纳闷,,为什么不行呢?
不可以解释一下吗?
另外:我继续支持我的观点,就是设备的外壳,完全是可以“接零”,,来进行保护的!!!

网友I:
如果你仍坚持你的观点,你还是多看书,后果你得自负,还是听一听别人的吧,商场的负载不可能正好平衡!

网友J:
同志:

     你还是接地吧!商场可以说是个火警机会比较大的地方,大部分是胶纸和纸皮,没死人还好说,死了人你的责任最大,自己看破着办吧!

     你的线发热会不会是你接线的时候有线没有接好,有点松!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是排除接地!你是电工,不能用这种很不在行的办法!

网友F:
《电工作业安全技术》---------------上海市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1991.4出版
书中P105中所叙述:”凡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带有危险电压的电器设备以及电器装置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或接零“。
并且书中也说出了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适用范围。
保护接地适用于========不接地低压电网(中心点不接地系统,即:TT系统)
保护接零适用于========低压接地电网(中心点直接接地系统,即:TN-C系统)
我还是纳闷:在中心点接地系统中,如果能保证系统的总的中心线可靠并且能按照要求重复接地,怎么可能带上危险电压!!!
如果不能带什么所谓的危险电压,又为何不能进行“接零“保护!!!!
另外:lyf360:你让我多看点书,现在我看了,您把您看到的书,也帖出来吧,,让我也能好好的学习一下,如果您没这闲功夫的话,就把你个人的见解说说吧。
谢谢了~!

网友L:
接零保护^_^……不要为妙
至于2.5平方线要看线路长短

网友M:
虽然接零和接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只要保证零线不断,在有安全的零序电流载流量的前提下可以做接零保护,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做接地保护。

网友N:
接地吧,比较安全

楼主:
先谢谢各位高手,具体的现场情况如下,此为烘培设备,产品通过ISO9001:2000版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一般在没有意外情况下5年8年不会有漏电的情况发生.线路是从房顶上下来的着火死人的危险还是没有的,因为是买场全是地板砖目前情况已经不允许埋底线.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我才出此下策.望各位高手再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
保护接零适用于========低压接地电网(中心点直接接地系统,即:TN-C系统)
.......
你知道他的商场零线是否接地呢?
我给楼主建议如不能就近接地,那就把电源零线接地吧。这样很好处理了。

网友O:
人命关天,接地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
保护接零适用于========低压接地电网(中心点直接接地系统,即:TN-C系统)
.......
你知道他的商场零线是否接地呢?
我给楼主建议如不能就近接地,那就把电源零线接地吧。这样很好处理了。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供电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例如煤矿),零线都是要求接地的,而且要求“重复接地”,,,,凡事都有特殊情况,如果你那么“刨根问底”,,,呵呵~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由于条件和环境的不允许.暂时只能这样以观后效.
多谢啦.

网友P:
电缆温度达到80度 还是正常水平 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