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5-11-17):
有谁用过高压钠灯,使用镇流器,我单位设备是门机,机房里照明就是用的这种,采用变压器380/220独立供电。在起升动作时由于电流冲击大造成灯的忽闪忽灭。有没有办法解决。比如在控制线路里串二极管什么的!

网友A:
什么是“门机”,不懂?

网友B:
你说的是门吊吗?可以考虑用水银灯替换。或者灯电源单独有总电源出来,要么给照明电源装稳压器。

网友C:
照明灯的电原与设备的电源分开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你的设备的功率大影响你的门灯。电压不稳造成灯忽闪忽灭

网友E:
同意楼上,照明与动力电要分开的!
电机启动,电压降低。灯肯定要闪一闪的

网友F:
我们这里也用高压钠灯了,但是却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因为我们照明电视单独供的,!!!!

网友G:
价格有关系.上海的亚字牌400多元一套.还有的杂牌一百多元一套.

网友H:
设备功率太大,应该与照明线路分开.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或几个荧光灯的整流器.串接在你的灯路里就可以了.大小看你灯的功率.

网友J:
是否少了个触发器呀?

 说得不对大家指正!

网友K:
这说明你们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再一个在电路中并联电容器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网友L:
可能是功因过低电流过大,补偿看看

楼主:
是用的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的!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B:
变压器的功率多大?灯的质量问题?多查查,一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M(2006-01-03):
同意,把电源分开,有影响呀?。

网友N:
换水银灯吧
感觉会好一点

网友O:
在多数的灯都会因为电压的波动而闪动,只有二个办法:
1、照明电源和动力分开。
2、拆除钠灯和镇流器,采用白炽灯泡,电压低时不会熄灭,只会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