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我刚学plc不久,只是学一些理论知识,学的是欧姆龙的,现在单位让我做一个项目,有关plc控制的自动重量选别机,由于现在也不知道选用什么品牌的plc较实惠,不能太贵哦,单位很抠门的,而且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人机界面怎么做,就是想在界面上设置模拟量送入到plc中,是不是要自己焊板子啊,我对单片机可是不懂啊,plc怎么接受外界的模拟量呢,我看过一些例子都是开关量输入的,是不是plc自带人机界面控制板呢?那位大侠知道的话可以帮帮小弟,实在感激不尽!要是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就更好了!由于时间比较紧,老板在催,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网友A:
你跟我联系吧,我告诉你.QQ409446182  .504956127

网友B:
PLC会通过通讯的方式把数据传送给人机界面的,
而PLC采集的模拟量信号就需要模拟量模块了
不懂我们聊聊

网友C:
只要正确设定PLC和人机界面,它们会自动完成通讯.不需自已做PCB板的.PLC可通过A/D(模/数)转换模块接受模拟量的输入.模块是成品.但这时PLC需对模拟量进行处理(数据处理),要注意数制的设定.还有数据寄存器的类型选择等.有问题可发MAIL:shibiwan@sohu.com.祝你成功!

网友D:
各种控制按钮用PLC的辅助继电器编程,然后在人机上设置对应的控制状态,现场信号输入的按钮则采用PLC的输入点输入,在PLC与人机的连接上,只要插上电缆即可,各种参数可不设置,等出了问题再慢慢找。编程方法还是和没有人机时是一模一样的!还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E:
运转信号可以用PLC的输出点;
转速可以用PLC的模拟输出量来控制,此方法编程简单,但需要加D/A模块,成本较高;
如果通过通讯方式来控制转速,编程相对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