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点 梯形图 向大家请教 其工作过程 /!!

楼主(2005-11-17):
我新学者 请教 谢谢!

网友A:
交替闪烁,

网友B:
当x000动作后,《set m1》有电了,然后m1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替闪烁,
?怎么交替法?

网友D:
有点看不懂,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E:
是不是这样工作的:
X000为真时置位M1
X001为真时复位M1
M1的真假控制着Y001的真假

网友F:
当X000接通,M1得电,并且保持其为ON的状态,使得Y001也有输出,同时也保持。当X001通后,使得M1复位,其状态由ON 变为OFF.Y001也就没有输出了,,
循环如此。。。。。。

网友G:
x0接通,输出y1.x1接通,y1停止输出.仅此而已.

网友H:
当X000和X001一直通电时
Y001输出闪烁

网友I:
同意8楼、

楼主:
那位仁兄 能把工作中 SET  RST工作时  M1的常开和常闭的工作状态解释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J:
Y1一直为接通状态.后面的不管用.

网友J:
M1为1的时间仅为M1为0的时间的1/*****.

网友D:
同意8楼的。高手

网友D:
11楼的,Y1怎么会一直接通呢?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K:
同意8楼的看法.是时通时断.通和断的时间取决于001和002.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交替闪烁,
有什么好闪的?8楼的是对的.

网友M:
建议将m1改为一个计时器,模拟一下,就很明显了

网友N:
同意6楼滴……

网友O:
我也同意8楼

网友P:
x0接通后m0就置位,即使m0常闭触点继开也保持NO,则y0也是NO,x1接通m0复位FOO,则y0也是OFF。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当X000和X001一直通电时
Y001输出闪烁
PLC扫描周期100sm一次,那y 在1s闪几次?

网友Q:
如果X000和X001不一起上电(也就是不同时接通),那么6楼的解释很好;如果X000和X001同时上电,那么8楼的解释很好。

网友R:
用ALTP 指令
计数器C
时间继电器T

都能实现

网友S:
同意七楼的

网友S:
同意7楼的

网友T:
set时置位指令,rst是复位指令。当x000闭合时,使m1置位, 也就使y001得电。
当x001闭合时,m1复位使y001断电。当x000和x001永远闭合时,使此电路循环,这种循环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定时器,人的眼睛是看不到闪烁的。
个人意见不知对否。

楼主:
请问以上各楼
当SET 置位   M 1的三触点 是否同时接通
当RST 复位  M 1的三个触点 是否同时断开?

网友J:
PLC为扫描方式运行,只要X000为1,可保证在控制Y1输出时,M1为1,别至于下面M1的控制,不对Y1进行控制.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U(2006-10-18):
同意7楼高见,
怎么会闪烁呢?那位仁兄说了,PLC100MS扫描一次,人的肉眼能看出它闪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