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就是裁剪机上面,电压220V,用电容的电动机,启动是离心开关启动的!
我今天在论坛上面有人说把电动机开关换了下,电动机结果反转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单相电动机也要反转了?
      望高人指教

网友A:
当然有可能接成反转,只要把启动线圈的两个头调一下就成反转了。那个换完开关就反转可能是电线接错了。

楼主:
谁有这个电动机的线路图啊!
不明白!

网友B:
呵呵;
找个有进气及换气功能的换气扇来看一下,上面有接线图;

网友C:
是啊 ,你想想,电风扇接错了还翻转呢。

网友D:
同意2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可能接成反转,只要把启动线圈的两个头调一下就成反转了。那个换完开关就反转可能是电线接错了。

网友F:
是将主副绕组互换一下行了吧,副绕组两头互换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将主副绕组互换一下行了吧,副绕组两头互换还是没弄明白
我也是不明白,,,把副绕组两头互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我可以画给你,但是,看下洗衣机接线图,记忆会更深.
单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副绕组决定的,电容坏的时候,
用手正推,它就正转,反推,它就要反转.更换副绕组接法.决定它
不同的启动方向.

网友I: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