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MANUFACTUR)没有默认值。???

楼主(2005-11-17):
参数(MANUFACTUR)没有默认值。
这是什么故障啊??
破解版和原版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数据库没有设置好,再设置一次

网友B:
这个问题是由于你以前使用的是英文数据库。而你现在添加了中文数据库。所以现在里面有些字段不匹配。你需要进入数据库设置把里面那些红色字体的字段改成黑色的字段,这样的话才能发挥数据库应有的作用。

网友C(2006-08-26):
我的也是.
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