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N2N-32MT

楼主(2005-11-17):
请问:32MT中X000~X007分别对应高速计数器C235等,输出Y000,Y001分别是高速计数输出,Y002,Y003有什么用途?谢谢!!

网友A:
Y2,Y3除了不能发高速脉冲外,你想怎么样用就怎么用呀,例如控制电磁阀,继电器之类的都可以呀!

网友B:
32点的PLC共有Y0~Y7、Y10~Y17共16个输出点,你不可能只是用这台PLC来输出高速脉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