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我们如何根据我们的情况来选择用线的粗细?我说的是横截面积!!!

网友A:
根据电流查手册。电流可以计算功率得出。

网友B:
也可以根据你的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算出你的额定电流,在用电流手册查你的用线

网友C:
看你线路有多长啊!短线路查电流就行了,长的要看电压降是否满足要求的,要计算的!

网友D:
同意5楼

网友E(2006-04-08):
4楼的兄弟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