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请问什么是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普通电机的风扇是与电机转子连在一起的,当电机转速很低时,风扇也转的很慢,没有散热效果;
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的,就算电机不转,风扇也是正常的转速;

另外变频电机都作了绝缘强化;

网友B:
但是专用的变频电机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