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小弟我刚学PLC 请教各位怎样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要不要另选配件?
QQ81411309 mail: _eee_123@163.com

网友A:
最基本的就是用plc的模拟输出模块给变频提供控制电压或电流

网友B:
也可以用数字量控制的,变频器也可以换档调速控制

网友C:
加装模拟量输出模块,转换为0-20mA电流即可达成。

网友D:
有三种方式吧
一是1楼说的那种,但这样要加一块模拟量模块,
二是2楼说的那种,这样只能是事先在变频器里设置好的那几个频率
三是通讯的方式,这是最便宜的

网友E:
通讯才是王道

楼主:
通讯就是在PLC的COM上发出一段ASC11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