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移动硬盘为40G,电脑为DELL品牌机,操作系统为XP SP2,移动硬盘插上后显示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把该硬盘拿到别的电脑能够正确识别;将别的 移动硬盘拿到我得电脑也能正确识别。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教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先了。

网友A:
应该是USB口供电不足引起的,你把移动硬盘的两根连接线都连上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兄台,这个也试过,不过还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郁闷ING

网友B:
直接插到USB端口,不要使用延长线

网友C(2005-12-27):
你看一下是不是延长线有三个头

网友D:
换USB驱动程序,UNI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USB驱动程序,

或者换一根线试试,移动硬盘,拨插的多了,可能接触不好.
遇到过一次,键盘接口就是这样.

楼主(2006-03-28):
问题解决了,硬盘盒接口芯片兼容性不好,换个硬盘盒就行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F(2007-11-10):
是不是任务栏 出现一个黄色的问号图标 如果是 那可能是硬盘的电板有问题引起的供电不足  个人见解只供参考。。。。

网友G:
有要施耐得卷染机软件吗,有配套数据线。  13178085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