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我希望了解关于电机零速控制的知识,望各位能给予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咨询你使用的变频器厂家吧,因为并不是每种变频器都能实现零速控制的。
我知道台达的V系列可以实现。

网友B:
你是伺服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啊?不通的电机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不同的电机类型,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