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7):
我现在要用三菱FX2N控制汽缸电磁阀,但是老师说这个电磁阀让我自己选,所以我想问下,如何选择这个电磁阀,能够使PLC直接对它进行控制而不用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
主要看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应该小于PLC的输出驱动电流。
如果动作比较频繁的,建议选择DC24V线圈的电磁阀,相应的PLC选用晶体管输出型。
至于电磁阀流量的大小,则应该参照气缸的大小选择。

网友B:
FX2N继电器输出的额定电流为2A;
如果电磁阀额定电流小可以直接驱动,否则请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是啊 ,想找个需要用中间继电器的电磁阀也不太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