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server

楼主(2005-11-18):
请问哪位大哥有cx-server,我刚刚买了个omron的PLC但里面没有cx_server不会使用,请指教。

网友A:
cx-server是网络配置工具

网友B:
需先安装CX-P;

网友C:
网络配置工具,到底有什么用呢?我编程用5年,一次也没用过cx-server,是几台欧姆龙PLC联机用的还是PLC与上位机通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