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镀锌板与不锈钢钢板的区别。

楼主(2005-11-18):
问题:
1,镀锌板与不锈钢板的区别?
2,镀锌板有几种镀锌板?什么类别,作用?
3,不锈钢板与镀锌板哪个作用会更好?
4,怎么区别他们?

网友A:
只是我的一些看法:
1.如果是铁镀锌,简单,用磁铁辨别,磁铁对不锈钢的吸引力非常小

3.不锈钢好!!很贵的!!

网友B:
不明白你是拿来做什么用啊,要是用来做端子箱的话当然是不锈钢的好了,免除了定期防腐的麻烦,但就像是楼上的所说的那样造价有点高;要是厚板拿来当架构的话,可以用钢板烫锌就可以了,注意不是镀锌,这样也可以达长时间防腐的效果;相比之下,镀锌板是最容易腐蚀了

网友C:
镀锌板是钢板,不锈钢是铝合金!

楼主:
用来做桥架的。电缆桥架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做桥架用最好用不锈钢钢板,不容易腐蚀,不过用镀锌板造价底的多。

网友E:
很多地方的供电局都有是用普通角铁来做大电缆的线架,只是用电缆皮来包一下角铁而已

网友F:
这个贴子就当我没看过吧……

网友G:
有没有搞错,拿不锈钢做电缆桥架太浪费了也太奢侈了 !不知道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吗?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这样啊!!!
  用镀锌板就可以 ,为何叫镀锌板就是在铁板上镀了一层锌主要目的就是防锈,只要不是很潮湿的地方用个一二十年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搞错,拿不锈钢做电缆桥架太浪费了也太奢侈了 !不知道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吗?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这样啊!!!
   用镀锌板就可以 ,为何叫镀锌板就是在铁板上镀了一层锌主要目的就是防锈,只要不是很潮湿的地方用个一二十年没问题!
9494
拿不锈钢做电缆桥架真是第一次见过啊
PFPF
镀锌板就已经OK了
俗称彩钢板
现在国内镀锌板供大于求为何又不用呢!现在还有好多都在普通的钢板烤漆或者刷防腐漆用的呢
兄弟
省点吧

网友I:
柔韧性:镀锌好于钢。
硬 度:钢好于镀锌。
耐腐性:钢好于镀锌。
价 格:镀锌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柔韧性:镀锌好于钢。
硬 度:钢好于镀锌。
耐腐性:钢好于镀锌。
价 格:镀锌便宜。
l老板喜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