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准备安装低压电度表,请问所使用的电流互感器有安装方向的要求吗,即母线穿过电流互感器的方向以及互感器二次侧两接点有没有要求哪一点做公共端接地?

谢谢您的回答!

另外,安装电度表的柜子有零线和PE线,请问互感器公共端接地应该接在哪个上呢?

网友A:
我刚请教了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师,安装方向的要求应该是以铭牌上面的字为正的,要是铭牌在侧面,那就应该铭牌在上面;母线穿过CT的方向对计量应该不会有影响,但是应该按照安装规范来安装,就是铭牌上的字要正着装;二次侧当然是K2端子做公共接地了,只要接在柜子里面的永久可靠接地点上就行了。对否,还请高手进一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请教了我们这儿的一个老师,安装方向的要求应该是以铭牌上面的字为正的,要是铭牌在侧面,那就应该铭牌在上面;母线穿过CT的方向对计量应该不会有影响,但是应该按照安装规范来安装,就是铭牌上的字要正着装;二次侧当然是K2端子做公共接地了,只要接在柜子里面的永久可靠接地点上就行了。对否,还请高手进一步指教!
谢谢您的解答!
明白了!

网友A:
不客气,只要没有砸砖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母线穿过CT的方向对计量应该不会有影响
放P!反了反转!什么狗P老师!

网友A:
首先我想请楼上那个不知道算不算是人的那个把自己素质提高了再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楼主既然说是“即母线穿过电流互感器的方向以及互感器二次侧两接点有没有要求哪一点做公共端接地?”,那当然是穿心式CT,不是以前的“羊角式”CT。老“羊角式”CT必须把一次线截断串上CT才行,接反了当然会反转;但你把一次线不管怎么穿新式CT,看表会不会反转!
  贬低别人就是贬低自己,口出脏话的人显然是没有教养的。

网友C:
楼主注意:如果你用的是三相电表,那你一定要三个接法一相!否则就没有办法计量!穿心式互感器上标“K”为进线侧 “L”为出线侧
如果你想要的变比数还要严格执照其上面标明的匝数来进行配线!

网友D:
应该没关系 低压互感器上都标了L1 L2标志的

网友A:
六楼的朋友说得好像不对啊,CT的极性标志是这样规定的:
一次绕组出线端标志,首端为L1,末端为L2;二次绕组出线端标志,首端为K1,末端为K2。

网友D:
那是高压用的 一组计量用的 一组保护用的  郁闷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接线的极性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能不注意极性?这是常识。我们在计量装好后,带电后还要进行极性及相序的检查。

网友A:
加入我的群咱们来个现场辩论吧,10816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