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我的输入法设置里出现了一个“金山英文写作助手”的东西,我想将它卸掉,可从系统本身所带的设置里“删除”不起作用,请问如何将它彻底从电脑里删除?注册表删除也可。

我好像以前见过一个注册表修改软件,可以做到,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另外我的本本里装了金山快译2006、金山词霸2005,还曾装过金山打字2003软件,不知那个软件产生的,怎么在自定义安装里找不到呢?!

网友A:
优化大师 完美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大师 完美卸载
老大,这是一个流氓软件啊,找不到安装、卸载信息的。我一直用《windows优化大师V6.2版》,找不到滴。使用兔子也不行。
附上图片看看

先谢谢了

网友B:
能不能找到文件的路径,然后直接把文件删了。

网友C:
想彻底删干净, 我曾多次用过gost

网友D:
在控制面板里面的区域里面选择语言,然后点击详细信息,里面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用

网友F:
是金山快译2006的附属品

网友G:
用超级兔子就OK了! 我前些天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H:
找到安装的文件夹全部删除,然后再用优化大师优化就行了;

网友I:
打英文的时候这个东东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J:
直接到注册表中删最好.我经常这样干.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先。我已经将魔法兔子V6.25下载下来,里面有个“完全删除”功能,挺好用。已经顺利完工。

tanshuozhe老兄能否告诉我注册表中输入法所在的目录?上网查太费劲,还是请教的省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英文的时候这个东东还是很有帮助的。
老大真有先见之明,我又将它装上了,现在省好多事了,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