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如题!!维持不了恒功运行,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有请教下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和转矩有什么关系?
因我刚做过实验50~150Hz应该恒功,但120后就开始下降。
用直流电机通过转矩传感器加载,达到要求的转载,变频器频率就开始下降

网友A:
大概降了多少?

网友B:
恒功率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如果考虑到磁通的非线性,哪来的恒功率可言?!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就有了误差,甚至是适得其反.

楼主:
频率(Hz) 89.746 99.731 109.74 118.54 129.65 139.64 149.61
线电压(V) 1064 1059.1 1058.8 1053.8 1054.9 1053 1045
线电流(A) 21.95 22.72 22.72 22.64 22.77 20.24 20.08
输入功率(KW) 32.448 32.655 34.236 32.8 29.315 26.616 22.28
转速(r/min) 1324.9 1468.6 1608 1735.69 1897.31 2050.79 2210.4
输出功率(KW) 30.55 30.35 30.36 27.16 24.33 21.1 16.6
输出转矩(N•m) 220.34 197.35 180.31 154.93 122.44 98.27 71.71
功率因数 0.79169 0.77369 0.72726 0.70607 0.70353 0.70555 0.7004
转差率S 0.016465 0.018293 0.023146 0.023851 0.024394 0.0209 0.01825
效率η(%) 94.151 92.941 88.679 83.314 82.9953 79.276 74.47

楼主:
上面就 实验的数据了

网友C:
楼主的严谨作风值得我学习,给你设个精华,奖励一下。

网友D:
下降50%左右吧?

网友D:
这个数据在电机厂商那里就能得到.

楼主:
是的,电机是我们定做的,鉴定的时候做的实验

楼主:
这几天没空, 呵呵,不好意思
我说下情况吧,120Hz以后,直流电机通过转矩传感器加载,按我们要求的转矩,上不去,如果强行加到量,变频器输出频率就下降了。。面板那个显示器就看频率一点一点下降。

上面的数据是找转矩的临界点得出的数据

发现转矩达不到要求,功率也下降了

网友E:
没有搞清楚你做的实验:是不是用1个变频器拖动1个异步机,异步机输出轴通过1个直流电机加恒扭矩?你实验的目的是测量变频+异步机,在不同频率下,是否恒功?

我觉得,你实验中加了“恒转矩”,但是,你却希望结果是“恒功率”。这两种方式是不同的。

按我记得的理论公式,如果要恒功率:频率越高,输出转矩越小,是反比的关系;如果要恒转矩:频率越高,输出功率越大,是正比的关系。

楼主:
如果要恒功率:频率越高,输出转矩越小,是反比的关系;如果要恒转矩:频率越高,输出功率越大,是正比的关系。
就是这样,这是正确的

我的要求也是正常的要求,就是50HZ以下恒转矩,50HZ以上就要恒功运行

50HZ以上时直流电机的转矩是降低的,我们是要求在60,70。。。实验嘛,测整数点就好了

按照设想的频率上升,转矩当然要有适当的下降了,但是达不到理论上要求的转矩

上面120HZ以上的数据是在临界点的数值

我现在就不懂为什么转矩达不到,但是输出功率也降低啊?

如果是电机120HZ后特性偏软,临界点的输出功率是不是也应该最少是额定功率啊?

楼主:
还有是一对一的,一拖一

网友E:
我觉得,楼主可以首先把变频器的恒功率、恒转矩的控制方式、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等,与电机的额定功率、实际转矩、实际功率,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也许他们之间的概念、关系不搞清,实验的数据就无法分析。

对于你说的“50HZ以上直流电机的转矩是降低的”,究竟降低多少,是否按是按恒功率计算出来的转矩?

你是否采用了变频器的恒功率方式?你想验证的电机的给定参数,是在变频器恒功率的控制方式下验证的,这是否合理?
是不是因为在这种方式下,电机的功率保持恒定了,但是因为变频控制方式的问题,实际转矩本就应该低于电机给定转矩?

网友F:
呵呵,问题讨论到现在,刚刚引起我的注意,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很不错的议题。不知道楼主的工作是做什么的?所进行的电机试验,是出于什么目的。此帖涉及交流传动特别是矢量控制的原理。很有讨论的空间。

其实,这个问题涉及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一是电机的能力问题,这与电机的设计、制造技术相关,也就是说,电机的自身能力,不能满足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恒功率调速的要求,只能恒功率到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之间的某一点,以后就变成了降功率运行。这是电机的机械特性不符合要求。其二,是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技术“不过关”。记得早期的矢量控制产品,就有真矢量与假矢量之分。真矢量的电机模型可以做到“恒功率调节限幅”,也就是说在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能够保证恒功率限幅运行,在电机的恒功率调速段,自动限制电机的功率恒定。一旦超过了,自动减速保持功率恒定。而假矢量控制就不具备此功能。功率超了也不减速,使电机过载。

讨论一下吧,你的问题是出在何处呢?是电机不过关吧?

网友G:
线电压怎会这么高?

网友G:
线电压怎会这样高?

网友H:
是不是频率升高了,而电压没有升高,电机出现了磁的欠饱和?

网友B:
是电机不过关.如果电机用耐高频的材料做就不会出现楼主的问题.现在国内的电机都是用烂铁片做的,做这种实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能达到100HZ的很少了.

楼主:
先谢各位了

楼主:
转矩是算出来的
也不是矢量控制,就是VF控制
电机和变频器都有可能有问题
有人做过变频电机的性能实验吗?
不是这么做的吗?

网友I:
中频电机有设计能力的公司和专家都很少,找找成都光电研究所,他们同241有联合开发过的项目。变频器方面用森蓝(成都光电研究所开发),有专门针对中频电机的机型。看看有没有符合你的马达特性的。
======================

网友J:
受益非浅

网友K(2007-09-05):
要做到恒定功率很难,频率越高对温度等原因都敏感了.

网友F(2008-12-14):
这是一篇讨论电机恒功率问题的帖子,时间过去那么得久了,今天读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
一个50Hz额定频率的电机,要求它能在120Hz恒功率,却是“强人所难”了,如果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嘛,我是可以肯定回答的,没有问题。但是,电动状态要恒功率离着额定点这么远,恐怕电机受不了,必须要定制生产才行。电机的外形都要变化了,因为120HZ,要保证足够的输出功率,励磁必须足够,弱磁这么远了,励磁电流小,磁场不可能强。这是矛盾的。
那么为什么说发电可以呢?这里先埋下一个伏笔。嘻嘻嘻

网友L:
kdrjl前辈,还是讲一下为什么说发电可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L:
kdrjl前辈,还是讲一下为什么说发电可以吧
简单呀,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是窗户纸。一捅就破。电机的四象限原理,以及他的物理受力分析。还是自己先动动脑筋比较有趣。嘻嘻嘻

网友L:
起升下放类工况,因为负载重力是一定的,在匀速下放的过程中,转化为电能的机械能(位能)是一定的,所以可以实现恒功率。
下放到减速点后,在减速点到停车点之间的减速过程中,转化为电能的机械能不同,不可以实现恒功率,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还望kdrjl先生指点。

网友F:
发电运行不一定是重物下降状态,吊车和升降机在下降是处于发电状态,电机发电功率100%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说的是120Hz的状态,也就是恒功率的弱磁运行状态,而且弱磁的深度很深了,对于一般的电机,弱磁转速离基速太远,就没劲儿了,需要降功率运行。这就是楼主碰到的问题。因为,磁场的强弱与结构、材料都有关系。

但是发电为什么能达到电动达不到的恒功率呢?这是因为,电动状态,电机输出能量,电磁力除了要驱动负载以外,还要克服自身的摩擦阻力和内损耗;所以电机的效率里要吃掉一部分电机的能力。发电状态呢,正好相反,外部力量对电机旋转轴做功,电机是吸收外功率,那么,外部的能量除了要对电机电磁力做功,还要克服电机的摩擦力和损耗,所以,发电状态,电机电流同样是在额定状态,却能吸收负载的功率比额定值要高,高出的部分就是电机的效率。这就是所谓的电机发电状态可以比电动状态具有更强的能力的原因。(注:这里所说的电机能力的强弱,都是以电机轴功率作为参照物的)

如果有谁好事,可以对一个同轴连接的电机系统做对拖试验,来验证上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