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在用STARTPLC的例程排布PLC输出块时,使用了自动布线功能,想把元件平均间隔分布,但只能对符号块使用间隔功能,无法对将其与N线相连的连接线一起重新排布。请问,如何将符号和与之相连的线一起重新排布?

网友A:
这个功能这个软件里是没有的。你可以先把符号使用间隔功能在连线。

网友B(2005-12-29):
我在使用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不是很好解决,反正现在我也是手动调整元件间的左右位置,使他们尽量的间隔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