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我用AB的PLC与Proface触摸屏通迅,在修改过一次prpface 和plc 程序重新下载之后,就出现了通迅时通时断的问题,特别是在proface中输入数据时,立即就中止了通迅,Proface也立马死机,几分钟之后才恢复,如有哪位知道这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请不吝指教。

网友A:
先前的通讯都是好的吧?
系统有没有重新传一次?

具体问题请到这边来发帖询问:http://www.gkong.com/gkong_bbs/list.asp?Boardid=32

楼主(2006-04-18):
先前的通讯都是好的,可下载了一次画面之后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