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三陵PLC控制系统,型号是FX2N-64M的,继电器输出,但是学校没有这个的使用手册,麻烦问下哪位知道他的输出电流是多大啊?谢谢啊!

楼主:
它能驱动二位五通汽缸电磁阀吗?

网友A:
PLC是控制器,你要驱动电磁阀等感性负载,最好采用外接继电器的方式来驱动,而不要用PLC来驱动,尽管你的PLC是继电器型的。

网友B:
FX2N系列PLC输出为好象是4A,可直接驱动气缸电磁阀,我用过的,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2N系列PLC输出为好象是4A,可直接驱动气缸电磁阀,我用过的,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

FX2N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为2A;

网友D:
FX2N系列PLC的额定电流就是2安培。

网友E:
我公司的PLC全部都是直接驱动电磁阀和接触器!

网友F:
应该通过中间继电器的除非你只是想实验看看而已

网友G:
最好再加一个接触器,如果不是需要快速反应的话。

网友G:
尽管其输出电流为2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它能驱动二位五通汽缸电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