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本单位有一锅炉房,现在开始正式供暖,近两天发现循环水泵运转不正常,经常发生很大的响声,循环水泵的两侧压力显示与正常状态相反。同时水泵外壳巨烫。水泵选用的是屏蔽型的,用变频器控制。搁置一天后,居然又能正常运转。问题很棘手,领导让分析出问题原因。求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据你介绍的情况看,应该是水泵出水端阀门未开,导致水泵产生高压且发热。你看到的压力表指示状态相反,应该是压力超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你介绍的情况看,应该是水泵出水端阀门未开,导致水泵产生高压且发热。你看到的压力表指示状态相反,应该是压力超高。
2楼说得很不错!

网友C:
2楼说得很对,有些事可能原因很简单

楼主:
2楼滴!谢谢了!
现场的情况是:水泵出水端阀门开启正常,水泵出水段压力表示数偏低!